关于ADC数据转换问题不理想,求教指点。

楼主(2020-04-24):
本人有4路ADC ( 室温、电源电压、加热器温度、CPU温度),,,其中加热器温度需要指定时间读取,其他的3路不做时间要求,,采用DMA和中断有点不好控制。望高手指点如何优化,,我就是想用那数据就读哪组数据,现在实现起来有点麻烦。怎么分配才好呢??如下: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打开ADC时钟
        ADCx_1_APBxClock_FUN ( ADCx_1_CLK, ENABLE );
        ADCx_2_APBxClock_FUN ( ADCx_2_CLK, ENABLE );

  /* ------------------DMA模式配置---------------- */
        // 复位DMA控制器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ADCx_1->DR ));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
        // 数据源来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缓冲区大小,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00;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 外设数据大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        // 内存数据大小,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初始化DMA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 通道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x_1 模式配置--------------------- */
        // 双ADC的规则同步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 初始化ADC
        ADC_Init(ADCx_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pCLK2的8分频,即64/8=8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冷端温度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电源电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6,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CPU温度

  //使能16通道 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x_1, ENABLE);

                /* ----------------ADCx_2 模式配置--------------------- */
        // 双ADC的规则同步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初始化ADC
        ADC_Init(ADCx_2,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x_2, ADCx_2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使能ADCx_2的外部触发转换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ADCx_1 校准--------------------- */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ADCx_1,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x_1);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x_1));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_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_1));

  /* ----------------ADCx_2 校准--------------------- */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ADCx_2,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x_2);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x_2));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_2);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_2));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x_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x_2,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