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程序,为什么温度总是显示的是0.1啊

楼主(2020-04-24):
求助啊,是传感器的问题么,还是程序的问题啊,程序我是直接用的光盘里的

网友A:
硬件连接和程序对应,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B:
DS18B20在-10°C至+85°C范围内的读数精度为±0.5°C,-55°C至+125°C范围内的精度为±2°C。

网友B:
ROM 中的 64 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记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 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每DS18B20 的 64 位序列号均不相同。 64 位 ROM 的排列是:前 8 位是产品家族码,接着 48 位是DS18B20 的序列号,最后 8 位是前面 56 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X4+1)。 ROM 作用是使每一个 DS18B20 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 DS18B20。
所有的单总线器件要求采用严格的信号时序,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DS18B20 共有 6 种信号类型:复位脉冲、应答脉冲、写 0、写 1、读 0 和读 1。所有这些信号,除了应答脉冲以外,都由主机发出同步信号。并且发送所有的命令和数据都是字节的低位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