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20转换芯片与stm32的SPI相连没有输出结果?为什么?

楼主(2020-04-24):
#include "main.h"

void ADS1120_RESET(void)
{
    while((SPI2->SR &SPI_I2S_FLAG_TXE)==RESET);//发送缓冲器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6); //复位

}
void ADS1120_WREG(void)
{
  u16 time = 10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40); //在00寄存器中写入1个字节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30); //AINP = AIN1, AINN = AIN2;Gain = 1 (default)GA enabled (default)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44); //在01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 )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20 SPS (default);Normal mode (256-kHz modulator clock) (default); 单次; Disables temperature sensor (default);Current sources off (defaul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48); //在02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无特殊配置都是默认值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4C);//在03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
    time = 1000;
        while(time)
    {
      tim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无特殊配置都是默认值Only the dedicated DRDY pin is used to indicate when data are ready (default)
  }

void ADS1120_RREG(voi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20);//读寄存器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SET);//接受缓冲器为非空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void ADS1120_START(voi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8);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

void ADS1120_RDATA(void)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1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void RCC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使能或者失能APB1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
void SPI_Config()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内部NSS信号由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预分频值为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用于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初始化配置
  SPI_Cmd(SPI2,ENABLE);//使能或者失能SPI外设

}

void Hardware_GPIO_Init(void)
{
   //初始化miso,mosi,sclk引脚/cs外部接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 12);
*/
   // 中断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6);
}
void DATA_EXTI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6;//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为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检查指定的EXTI线路触发请求发生与否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int main()
{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
  RCC_Init();             //配置外部时钟
  Hardware_GPIO_Init();   //配置spi引脚;中断引脚
  SPI_Config();           //配置spi
  DATA_EXTI_Init();       //配置/drdy中断

   ADS1120_RESET();       //初始化芯片
   ADS1120_WREG();        //配置芯片
   ADS1120_START();       //开始转换
   //ADS1120_RREG();
   ADS1120_RDATA();

   while (1)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在00寄存器中写入1个字节

         temp2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ADS1120_START();       //开始转换
         ADS1120_RDATA();

      /*if(AD_EXTI_FLAG == 1)
      {
        AD_EXTI_FLAG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temp1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 0x00);

        temp= (((temp1 << 8) &0xFF00) |  temp2);
        return temp;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