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我用定时器8输出四路单独的PWM不对

楼主(2020-04-24):
void TIM8_PWM_Init1(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TIM_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基本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x0000;
    //CH3   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比较输出2N失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设置跳变值CCR1,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1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

想用定时器8输出4路PWM给电机驱动,每一路都是单独的。这段程序能正常输出两路PWM(PC8,PC9),电机PWM指示灯不会亮,然后我按这个一起初始化PC6,PC7,PC8,PC9,指示灯都亮了,能帮忙解决下吗,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