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滤波电路的相位滞后问题

楼主:
利用ADI官网的滤波器设计工具做了个通带频率1Hz的低通滤波器,仿真时发现存在相位滞后的问题。于是做了个移频电路加在后边,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改变相位,但是存在幅值衰减的问题,而且当改变输入信号频率为0.2Hz时,移频的数值又发生了改变,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滤波器的相位滞后问题,又不改变信号的幅值。最好能给出具体的电路图,非常感谢

C`P]Z$C]ODBJ_LOYG]}S)KN.png (31.2 KB )

网友A(2020-04-25):
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问题么?

网友B:
滤波器的相位滞后问题,   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是不是可以试试相位补偿方法, 不过受频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