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32将热敏电阻的阻值转换为温度值

楼主(2020-04-24):
是不是需要热敏电阻单片机AD转换温度阻值表,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份,谢谢。热敏电阻的阻值是不是需要原理图计算?

网友A:
搜“NTC B值”即可。

网友B:
通过了解特定热敏电阻的B值(从制造商数据表获得),可以生成温度与电阻的表格,以使用以下方程构建合适的图形:

热敏电阻B值方程式

其中:
T1是开尔文的第一个温度点
T2是开尔文的第二个温度点
R1是温度T1的热敏电阻,单位为欧姆
R2是温度为T2的热敏电阻,单位为欧姆

热敏电阻B值计算示例

在10kΩ的NTC热敏电阻具有3455的温度范围内25之间至100的B值直径:在25℃下计算其电阻值,并取出在100℃时的阻值。
数据给出:B=3455,R1=10kΩ的在25℃。为了将温度标度从摄氏度转换为℃到开尔文度,加上数学常数273.15

R1的值已经作为其10kΩ基极电阻给出,因此R2在100℃时的值计算如下:

给出以下两点特征图:

请注意,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只发现了两个点,但通常热敏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指数地改变它们的电阻,因此它们的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因此计算的温度点越多,曲线就越准确。
温度
(℃)        10        20        25        三十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电阻
(Ω)        18476        12185        10000        8260        5740        4080        2960        2188        1645        1257        973        765        608
这些点可以如图所示绘制,以便为10kΩNTC热敏电阻提供更准确的特性曲线,其B值为3455。

NTC热敏电阻特性曲线

此图就是典型的负温度系数(NTC)曲线,其电阻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网友C:
ADC测量端电压,计算阻值,再计算温度。

网友D:
〓◆ 热电偶相关专辑 58册 116M ◆〓 new 201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