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串口的使用

楼主:
官方的例子总是毛病百出,首先打印出来,接收不连续,本来发送一个字符串,结果这个字符串被拆分成好几段,不知道为何,关键是中间停靠时间较长,观察是在下次发送时候,才发送了上次的后半截。。。很奇特,因为用的官方的库函数,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我重写了例子,发现问题好多了,然而在接收配置中,设置了每次接收后换行,又出问题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
**函数信息 :main(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ART1->CSR&UART_IT_TXIEN)==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ART1->TDR = (ch & (uint16_t)0x00FF);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x=0;

        UART_InitTypeDef UART_Uart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Uart1.UART_BaudRate                                                =115200;
        UART_Uart1.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Uart1.UART_Mode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Uart1.UART_Parity                                                        =UART_Parity_No;
        UART_Uart1.UART_StopBits                                                =UART_StopBits_1;
        UART_Uart1.UART_WordLength                                        =UART_WordLength_8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使能UART1,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GPIOB时钟
        //UART 初始化设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UART_DeInit(UART1);
        UART_Init(UART1,&UART_Uart1);
        UART_Cmd(UART1, ENABLE);

                //U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delay_ms(2000);
                        printf("Hello Blink.....%d\n",x++);
                        LED1_TOGGLE();
                }

}

楼主(点评):
工程与串口软件在5楼

网友A(点评):
为什么官网的例程串口没反应,用你的还没反应,修改为串口2还没反应,崩溃中。。。。。。。。

楼主(2020-04-24):
期待MM32官方技术人员给个解释啊。

楼主:
这个现象也说明一个问题,目前的库函数操作,不能让数据流平稳的输出,输出的每个字符时间间隔都不同导致的观察接收的HEX,每次收到一段后自动换行,发现每次换行的位置都是不同的。

楼主: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奉上我的工程与串口软件

网友A(点评):
用了下,和例程一样的,我的串口输出乱码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在单片机,也不在串口助手
在它板子上的那个调试器
他是用调试器实现了USB转串口适配器
估计它设置的有个缓存大小
或者不够多少的时候不发送。
被暂存了。
等我回去找个串口线再试试。

网友B(点评):
我觉得分析的在理,我在测试时也出现过明显的断续现象,偶尔会全乱掉(不按回车换行)。

楼主:
再更新一份,一会儿我回宿舍,用串口线测一下。

网友C:
你这个最好是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捕捉一下串口IO看看波形时序,这样就可以分辨出是单片机问题还是USB转串口问题。

网友D:
这个芯片除了MMLink 下载程序,还有其它方式吗,芯片不能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除了MMLink 下载程序,还有其它方式吗,芯片不能识别了

这么容易就坏了?直接Keil下载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容易就坏了?直接Keil下载不了?

下载不了,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E:
就是拿你们当小白鼠的,哈哈,多测测,找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拿你们当小白鼠的,哈哈,多测测,找bug

哈哈,差不多吧,毕竟比较新,而且这个库函数貌似写的比较LOW,估计新手作品,对比手册,发现好多小问题。有待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差不多吧,毕竟比较新,而且这个库函数貌似写的比较LOW,估计新手作品,对比手册,发现好多小问题 ...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9928-1-1.html
去点评点评~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连夜帮忙测试串口!
发现历程里的uart_printf 是OK的,其他的没来得及测试!

楼主(点评):
这么测,我的也OK,我是用我的那个串口助手,可以检测是否连续发送的,可以每次接收完一组数据自动插入换行。结果发现,一个字符串被随机断开了。

网友A(点评):
你这是显示输入提示,冰不是串口输出的

网友E:
仔细看,确实好像有缓存,发不出去

数据为:c
UART OK!
您输入的

换行乱了!!!

楼主(点评):
是的,虽然别的厂家芯片也有这情况,但是比这个出现的概率低一些,这个出现概率高一些,每个厂家不同系列都有所不同,还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