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DC供电配LDO的话地线怎么走

楼主(2020-04-24):
给模拟电路供电,原设计DC电源之后过一级LDO滤波,板子是要求一点接地的,那么DC电源的地和LDO得地是分开后一点接地还是DC电源与LDO为一个整体接地?

网友A:
分开,单点接到一起。
各个模拟单元也都是尽量单点与系统地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