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电子电路分享连载贴

楼主(2020-04-24):
1、如图所示为单继电器短路保护电路:继电器未得电的状态下,D1(红灯)亮起,D2(黄灯)灭;当按下按键后,继电器得电吸合形成自锁,此时D1(红灯)灭,D2(黄灯)亮,右侧输出端有直流12V输出。当右侧输出端发生短路故障时,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为0,所以继电器恢复至失电状态,此时,D1(红灯)亮起,D2(黄灯)灭,右侧输出端不再输出12V直流电压。此电路起到了对右侧输出端短路保护的功能。

666

楼主:
2、今天调试直流减速电机,出现了一个问题,电机总是抖动而且旋转起来无力,用手一挡就停下来了。经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电机如果安装不到位会发生此问题。于是乎我就把电机上的减速器拆了下来,发现不安装减速器的时候,电机旋转就不会存在抖动。当把减速器安装上去拧紧螺丝后,就会出现抖动,如果把减速器的螺丝拧松一些,抖动就会消失。总结:电机的机械结构会引起电机旋转时的抖动。分享与大家。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