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rintf重定向到UART疑点解析

楼主(2020-04-24):
在调试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打印来看系统运行状态;在STM32平台上,打印重定向有多种实现方案;其一是编译时使用keil自带的MacroLIB,据说这个库对一些C语言基础设施做了新的实现,代码结构更加紧凑;但这种库没法取得源码,所以就不能进一步研究具体怎么实现的,很遗憾;还有一种实现方案是使用标准C(I/O)库,但这种方式下要注意修改避免使用semihosting(半主机模式),下面对两种方案做以简单说明。
方案一 使用mcrolib库:
  1、首先在option里边勾选mcrolib
  2、重写putchar函数,已验证,如果使用当前库,printf会调用putchar;换句话说就是printf的具体实现会调用putchar
  1. /// 重定向printf到uart
  2. int fputc(int ch, FILE *f)
  3. {
  4.   //发送一字节数据到UART
     ch = 0x0a;
  USART_SendData(macUSARTx, (uint8_t) ch);
  //检测UART状态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mac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3、在使用printf之前初始化UART,之后调用即可。效果如下:

楼主:
方案二 使用默认C库:
  这种方案要注意一点,程序不能使用半主机模式,据说半主机模式是STM32的默认模式,用调试器时会用到,所以在程序中要明确加上以下语句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然后再重写putchar函数,可参考上面的。

网友A:
请问什么叫重定向

网友B:
好像用的是库函数?

网友C: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D:
还是习惯看C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