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南者 GPS模块出现问题!

楼主(2020-04-25):
板子是指南者 GPS是【NEO-6M】模块
GPS模块在电脑上串口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在外边可以发现卫星收到数据,但是GPS连接板子就收不到数据!
连线方式是按照手册上 PA2,PA3 和3V3 还有接地!
程序是用例程!
解码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串口现实数据和LCD显示都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求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案!
或者有没有朋友曾经有类似的,怎么改!

网友A:
串口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串口线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