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顺序问题

楼主(2020-04-25):
使用指南者的例程时,其中电阻触摸屏——触摸画板一节,原例程没有问题,但我偶然将串口初始化放在LCD初始化之前,程序就会跑飞,找不到原因,希望解答。

这个是原例程;将下边的USART_Config();语句放在紧跟着main大括号之后,程序就会跑飞
int main(void)
{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触摸屏初始化
XPT2046_Init();
//从FLASH里获取校正参数,若FLASH无参数,则使用模式3进行校正
Calibrate_or_Get_TouchParaWithFlash(3,0);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printf("\r\n ********** 触摸画板程序 *********** \r\n");
printf("\r\n 若汉字显示不正常,请阅读工程中的readme.txt文件说明,根据要求给FLASH重刷字模数据\r\n");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不推荐使用其它模式显示文字 其它模式显示文字会有镜像效果
//其中 6 模式为大部分液晶例程的默认显示方向
  ILI9341_GramScan ( 3 );

//绘制触摸画板界面
Palette_Init(LCD_SCAN_MODE);

while ( 1 )
{
  //触摸检测函数,本函数至少10ms调用一次
   XPT2046_TouchEvenHandl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