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芯片的D/A模块是不是没有STM32的好

楼主(2020-04-25):
我用的芯片是GD32f303的,因为被客户投诉,说新的板子有问题,但以前的板子效果特别好。
gd的dac是不是抗干扰性不好?今天发现这个问题,从电源上找了好多原因,但效果不理想,可以降低点纹波,但无法消除。而老板用的是st的芯片,板子一模一样,只是芯片不同,什么电源都不用管,dac出来的线条特别干净,纹波几乎没有。
以前听说GD的AD实际只有8位,后面的是虚的,但没想到D/A好像也要比ST的D/A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36I-SOP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 ...

以前用STC11,现在还有老产品用,但基本不更新了。

网友B:
GD32的ADC是12位的,没有任何问题,精度也很高,没有网友说的那么不堪,DAC没有用过,按理也不应该差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新品,可以试试呢

STC8G的单片机,耦认为最大的卖点是增加了32/16位的运算单元,我已经测试了运算单元,非常完美,就是对其地址安排在XDATA部分有些想不通,为什么不安排在内部高128字节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部分呢,那样数据操作速度会更加快些,不过,即使是这样,也可以了。另外,为什么把ADC设计成10位,12位不更香吗,至于其他的功能模块,我没有仔细测试过,应该也是不错的吧,还有亮点就是其仿真功能,芯片就是仿真器,非常方便,串口调试,速度也很快,对于从51开始的朋友,假如又想达到32位运算功能的,该单片机是非常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的ADC是12位的,没有任何问题,精度也很高,没有网友说的那么不堪,DAC没有用过,按理也不应该差到哪里 ...

ADC我也用到,不过这个我们没有高精度要求。但DAC有精度要求,那些水纹波在最终产品的效果上,那是明显肉眼可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G的单片机,耦认为最大的卖点是增加了32/16位的运算单元,我已经测试了运算单元,非常完美,就是对其 ...

32位的ARM不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位的ARM不香么

32位的GD32最香(ARM核),但是之前好多大学生是从MCS51开始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来的,有人还是喜欢玩51,单纯的开关控制对51来讲,性能已经够用,但是运算对于51来说就是缺点了,毕竟是8位机,能算到哪里去,除非编个运算程序,但是太慢了,STC8G内带32/16的运算单元,其实像中颖和赛元的也有,但是那价格相对GD32来说毫无优势了,8位机加32位准运算单元,也算是创新,假如价格合适的话,应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长期来讲,32位单片机才是王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位的GD32最香(ARM核),但是之前好多大学生是从MCS51开始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来的,有人还是喜欢玩51, ...

我的产品从STC 到 STM32 到 GD32,现在都用 GD32 了,STC一点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