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

楼主(2020-04-25):
请问,rs232的通讯节点数为两个的理解,比如设备A的f103rct6的usart和MAX232相连,设备B的f103rct6的usart和MAX232相连,设备A和设备B的RS232相连,RS232就不能接其他串口了是吗。

网友A:
是的,RS232只能连两个设备

网友B:
用485芯片可以连接多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