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dma问题

楼主(2020-04-25):
我用stm32f10x  通过spi 控制 ad5612输出正弦波,用 定时器触发每次输出一个正弦表值,但是发现波形最多只能达到5K,现在想用dma实现,但是 spi里没有就触发定时器的啊 如何设置 各位大神

网友A:
做个定时器触发的DMA循环往spi发送寄存器写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