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初始化配置问题

楼主(2020-04-25):
看手册半天也没找到配置过程,想知道这个配置过程咋写的

网友A(2020-10-17):
软件生成的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彩屏?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C:
TFT彩屏初始化?    就是一堆的寄存器的设置,   手册就介绍了寄存器的功能吧,  配置得你来根据应用选择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