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四层PCB拼版时遇到复制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问四层PCB如何完整复制,使用crtl+x,特殊粘贴,或者E+P,都只能复制两层TOPBottom,中间两层GNDPOWER层就没有被复制,粘贴完了没有这两层,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我使用的版本是AD10,会不会是版本太低了?

复制粘结过去的环境 也要是一样的才行

网友A:
你的内层是负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层是负片吧?

是负片,两层都是负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负片,两层都是负片

负片没解决过,因为我做过的都是正片。 不过你可以让制板厂帮你拼。或是CAM里边拼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没解决过,因为我做过的都是正片。 不过你可以让制板厂帮你拼。或是CAM里边拼也行。 ...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使用软件上的特殊粘贴选项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B:
使用软件上的特殊粘贴选项

试了也不行,负片不好粘贴

网友C:
你可以直接让板厂按你的要求拼板,你大致画个GKO外形出来就可以了,他们拼好了会和你确认的,我在PCB板厂做了多年的工程,比较了解。

网友D:
要是拼板的话,提供一个完整的PCB跟一个拼板框架是可以的。
现在https://www.jlc.com/?s=y#长宽10CM以内打样5片仅需:50元/款全国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