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ADC数据采集过程数值不准确问题

楼主(2020-04-25):
本人采集数据过程中,每个数值都是已经经过50次平均值计算,包括去掉最大值和最小者,但是还是出现干扰的杂波温度,实在不知道怎么消除了??
368 度  368 度  370 度  368 度  373 度  369 度  372 度  372 度  376 度  377 度  382 度  381 度  386 度  363 度  370 度
370 度  373 度  376 度  378 度  382 度  382 度  393 度  363 度  371 度  375 度  374 度  381 度  383 度  383 度  387 度
373 度  375 度  378 度  380 度  377 度  386 度  367 度  375 度  372 度  378 度  378 度  383 度  381 度  385 度  374 度
376 度  379 度  377 度  383 度  384 度  381 度  384 度  392 度  380 度  379 度  385 度  382 度  382 度  383 度  381 度
386 度  383 度  380 度  388 度  384 度  385 度  382 度  389 度  387 度  386 度  390 度  387 度  389 度  389 度  389 度
429 度 1130 度 391 度  396 度  394 度  394 度  395 度  394 度  393 度  397 度  399 度  395 度  401 度  565 度  399 度
412 度  405 度  399 度  400 度  402 度  406 度  407 度  406 度  408 度  406 度  405 度  468 度1720 度  401 度  407 度
402 度  407 度  407 度  404 度  878 度  400 度  525 度  404 度  462 度  400 度  406 度  405 度  407 度  408 度  403 度
408 度  408 度  409 度

                                        max=mm=0;min=0xffff;WD = 0;         //,WD(烙铁温度)
                                        for(i=0;i<52;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ADC2转换使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2,ADC_FLAG_EOC)); //等待ADC2转换完成
                                                m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2);                  //n次转换数值相加
                                                if(max<mm)max=mm;
                                                if(min>mm)min=mm;
                                                WD = WD+mm;
                                        }
                                        WD = WD-max-min;
                                        WD=WD/50;

                                        WD=(WD+sWD+s1WD)/3;
                                        s1WD=sWD;
                                        sWD=WD;

谢谢 !!!

还是从电路硬件上作滤波或消除干扰,是否是50HZ的干扰,则在数字哉上加专滤50HZ的滤波器。

网友A:
把采集到的温度值求平均就可以了,50次不行就500次。

网友B:
硬件上增加滤波效果最好,都能接受50次平均,说明速度要求很低,用长时间系数滤波吧,效果会很明显。  比如将尽量靠近ADC输入的线割开,串一粒10K电阻,然后并一粒接地的比如 1uF 电容(接地位置尽量靠近 ADC 的 AGnd,没有飞线最好,即使飞线,一定一定不要接超过3cm以上的线,包括元件的引脚长度)

网友C:
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算法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只是浪费算力。

这种市电干扰极强的应用场景,光是有“次数”的滤波是不行的。
简单的来说,采样时间必须是市电周期的整数倍。
假设采样率为1ksps,那么采用120次平均将会得到一个挺好的效果(可以同时适应50Hz和60Hz市电频率)。
但这还要看你温度控制方式,你温控周期是多长?假设是1s,那么采用1000次平均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