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教:在触摸屏任务中加入GUI_TOUCH_Exec(); 就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25):
如题:屏是240*320的
static  void  AppTaskTP (void *p_arg)
{
  (void)p_arg;

   while(1)
   {
             /* 延时10ms会读取一次触摸坐标        */
      OSTimeDlyHMSM(0,0,0,10);
            GUI_TOUCH_Exec();  //加入此句后,整个系统就死了。
   }
}

查看GUI_TOUCH_Exec();函数主要是对触屏进行操作。可是将相关的底层函数都改成空体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不知是何原因。因为工程中的ucgui3.90版是没有源码的,只有库。
查看以前的源码找到GUI_TOUCH_Exec();的定义
/* GUI_TOUCH_Exec*/
void GUI_TOUCH_Exec(void) {
  #ifndef WIN32
  static U8 ReadState;
  int x,y;
  /* calculate Min / Max values */
  if (xyMinMax[GUI_COORD_X].Min < xyMinMax[GUI_COORD_X].Max) {
    xMin = xyMinMax[GUI_COORD_X].Min;
    xMax = xyMinMax[GUI_COORD_X].Max;
  } else {
    xMax = xyMinMax[GUI_COORD_X].Min;
    xMin = xyMinMax[GUI_COORD_X].Max;
  }
  if (xyMinMax[GUI_COORD_Y].Min < xyMinMax[GUI_COORD_Y].Max) {
    yMin = xyMinMax[GUI_COORD_Y].Min;
    yMax = xyMinMax[GUI_COORD_Y].Max;
  } else {
    yMax = xyMinMax[GUI_COORD_Y].Min;
    yMin = xyMinMax[GUI_COORD_Y].Max;
  }
  /* Execute the state machine which reads the touch */
  switch (ReadState) {
  case 0:
    yPhys = TOUCH_X_MeasureY();  //将此底层函数已改成空体 直接返回值100
    TOUCH_X_ActivateY();  /* Prepare X- measurement */ 此函数也是空体
    ReadState++;
    break;
  default:
    xPhys = TOUCH_X_MeasureX(); //将此底层函数已改成空体 直接返回值100
    TOUCH_X_ActivateX();  /* Prepare Y- measurement */此函数也是空体
    /* Convert values into logical values */
    #if !GUI_TOUCH_SWAP_XY   /* Is X/Y swapped ? */
      x = xPhys;
      y = yPhys;
    #else
      x = yPhys;
      y = xPhys;
    #endif
    if ((x < xMin) || (x > xMax)  || (y < yMin) || (y > yMax)) {
      _StoreUnstable(-1, -1);
    } else {
      x = _AD2X(x);
      y = _AD2Y(y);
      _StoreUnstable(x, y);
    }
    /* Reset state machine */
    ReadState = 0;
    break;
  }
  #endif /* WIN32 */
}

有遇到过相似问题的大神,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