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断函数与其他函数共用全局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问下
一、有个全局变量num,当我在main()中正在读取或写入 num 时,中断发生,在中断函数中读取或写入 num 。STM32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二、我是用中断检测PWM输入,在中断函数中将高电平时间存入全局变量 Channel_Val ,并在外部函数直接读出 CH1=Channel_Val;  为什么 CH1 从未出现错误?

网友A:
num不是64位的或者浮点数就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um不是64位的或者浮点数就不用管。

单精度浮点数也是32位的,不是原子操作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精度浮点数也是32位的,不是原子操作么?

没研究过带FPU的STM32指令所以不知道。

对于不带FPU的STM32来说单精度浮点数是要分解成若干个操作,有中间值改变的,可以确定不是原子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带FPU的STM32指令所以不知道。

对于不带FPU的STM32来说单精度浮点数是要分解成若干个操作,有中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