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何选型?如何计算MOS工作温度?

楼主(2020-04-25):
请问各位大佬,如下图所示是我仿真的电路图,现在有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两个电源,当外部电源不接,打开mos开关,由内部电源供电,
实际情况是外部负载是一个整的模块,包括电源系统和输入输出芯片,供电要求是24V,5A左右的电流,
选择mos应该注意漏源电压,和漏极电流,和结温,请问这些参数选多大合适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mos的工作温度,这么大的电流如何选型,才不会温度过高?通过已知电压电流可以大概计算出工作温度吗?

内外电源选择开关

内外电源选择开关

网友A:
先不管电路对不对

你这个mos只要考虑导通损耗。。。。,

损耗/热阻=温升,热阻这个需要你自己确定,根据你的散热方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电路对不对

你这个mos只要考虑导通损耗。。。。,

请问大佬有详细的温升计算方式吗?散热就是表贴PCB,不做其他散热处理

网友A(点评):
已经给你了

网友B:
用两互补MOSFET 啥意义?可能这个电路烧器件。外接电源时 可能断不开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