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开发时定义函数好还是define好?

楼主(2020-04-25):
固件库开发时定义函数好还是define好?如下面两个方法
方法1:#define ON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delay_s(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方法2:void ON_OFF(void){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delay_s(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网友A:
复杂的,  采用函数比较好
一般用宏定义,  往往只是寄存器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