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看一下电路找不出问题Multisim仿真报错

楼主(2020-04-25):
想搞一个晶闸管的触发电路,用的是单结晶体管来做触发电路。Q1是单结晶体管。D1是晶闸管,想利用单结晶体管产生一个张驰震荡电路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弄感谢感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卷积问题   你选择yes改一下仿真的精度要求也许就可以了。

没用过单结晶体管,不知道你的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GND。
PUT的A丶G脚也弄反了。G脚设定触发基准,A到K䐚是电容放电路径。

这个图看不懂啊,那个箭头是什么? PUT是什么?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啦 单结晶体管不是UJT的缩写吗,晶闸管是SCR我知道。图片有点抽象

网友C:
加上参考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