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我装了纽扣电池用RTC时钟例程实验都没掉电保存的功能,除了按复位可以保存,其它情况只要电源供电拨了时钟实验都没有掉电保存,求版主或大神说明一下

网友A:
建议采用锦锐单片机,带RTC,带LCD/LED驱动

网友B:
锦锐科技网友:能否给个CA51F253L3的数据手册等技术资料(官网不方便),最好再能买个评估版或是几个样片,主要用到RTC功能,我现用的是外接1288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