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0-04-25):
我用F103C8T6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mini的串口转USB原理图,驱动也安装好了,但是连接电脑以后只能供电,调试助手却找不到串口,我用万用表测了CH340与STM和USBmini的连线都是通的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脑端的驱动不对,驱动正确了会有一个新的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