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关于用I2C操作24C02的bug

楼主(2020-04-25):
函数I2C_EE_BufferWrite中,对于需要写入的起始地址与整数页数是否对齐进行了判断,并且对写入的数据总数是否满足整数页数进行了判断。在处理写入地址非对齐模式的时候有bug。见如下代码: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
  if(Addr == 0)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If WriteAddr is not I2C_PageSize aligned  */
  els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0) //这里没有考虑到写入的地址不是跟I2C_PageSize对齐,并且写入的数量超过一页的情况。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上述代码中没有考虑到不对齐的时候,如果写入的数据超过当前页剩余的部分,就会出现这小部分覆盖了前面的数据的情况。比如从0x03开始写入7个字节,当前分页剩余只有5个字节,写入7个会依次写入到0x03,0x04,0x05,0x06,0x07,0x00,0x01覆盖0x00,0x01这两个字节。此处应该对当前页剩余的字节数进行一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