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调幅问题

楼主(2020-04-25):
老师您好,我想完成一个方波幅度可以调整,脉宽以及周期也可以调整的设计。我用的是高级定时器产生的pwm方波,已经可以调整脉宽还有周期的变化。现在就差幅度调整,可是pwm脉宽调制是不能调幅的吧,请问老师,我该如何做?想实现的是幅度上按照一定的等级递增递减,还望老师指导一下,从哪些知识点入手。不是伸手党求代码...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A:
加一个二选一模拟开关,用dac输出调幅,pwm控制dac输出与地之间的切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