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

楼主(2020-04-25):
STM32F103VET6的板子,BH1750传感器使用的是I2C1,即PB6,PB7,然后使用的OLED也是用的I2C接口,实现的功能是将BH1750采集的光强数据显示在OLED屏上,但是两个用的同一个I2C接口,请问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你这个IIC设备明显不是同一个类型型号,这样的设备,一般IIC地址的不一样的,仔细阅读一下BH1750和 OLED的数据文档,里面应该有明确的IIC地址。
不一样的IIC地址,则设备就不会冲突,因为IIC是一个根据地址通信的协议。

网友B:
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