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直接换器件封装,总是出错怎么样解决?

楼主(2020-04-25):
(无正文)

楼主:
这种问题多是管脚描述不统一导致的,例如度原理图符号里是1/2/3,而封装里面回是b/c/e。建议你自己做个自己的封装库,重新画原理图符号,管脚命名答与PCB封装保持统一。
查到了,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多是管脚描述不统一导致的,例如度原理图符号里是1/2/3,而封装里面回是b/c/e。建议你自己做个自己 ...

确实如此,AD系列的还可以映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