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053b播放mp3,在播放歌曲过程中,一设置音量播放就停止

楼主(2020-04-25):
MP3, AD, ui, se, fm
void mp3_play_song(uint8_t *pname)
{
  uint16_t         br, bw;
        uint8_t         res, resw;
        uint16_t         i=0;
        u16 temp;

        res = f_open(&fmp3, (const TCHAR*)pname, FA_READ);

        if(res != resflag)
        {
                resflag = res;
                printf("res = %d \r\n", res);
        }

        if(res==0)
        {
                VS_SPI_SpeedHigh();
                while(1)
                {
                        delayvar += 1;
                        if(delayvar >= 10)
                        {
                                VS_Set_Vol(100);                                                                              一运行到这行播放就停止!!!
                                temp = VS_RD_Reg(SPI_MODE);
                                if(delayvar > 20)
                                {
                                        delayvar = 0;
                                        VS_Set_Vol(220);
                                }
                        }
                        res=f_read(&fmp3, databuf, num2read, (UINT*)&br);

                        i=0;
                        do
                        {
                                if(VS_Send_MusicData(databuf+i)==0)
                                {
                                        i+=32;
                                }
                        }while(i<num2read);

                        if(br!=num2read||res!=0)
                        {
                                break;
                        }
                }
        }
        f_close(&fmp3);
}
我查看了MODE寄存器,是0x0800,请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