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时器输出多路pwm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问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多个占空比不同的pwm吗?我需要六路pwm控制六个电机。谢谢!

网友A:
带多路PWM的芯片,当然可以多路分别控制。
所有的带多路PWM的单片机都可以。如果你需要的是定时器+软占空比控制,则需要很好的编程技巧来实现这个目的了。事实上也是可以的,只是PWM速度会比较低而已,不过控制电机应该可以,就怕PWM会产生额外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