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问个库函数注释的问题

楼主:
这两个参数都写的有个UART1,是不是有个写错了

楼主(2020-04-25):
还有官方库函数的例子寄存器名字也弄错了。串口例子的官方库函数版本中uart.c文件内CSR寄存器成员写成了ISR成员,虽然宏是一样的,但是没法说啊,应该是第一版,有BUG在所难免,希望后面更新后,能把这些错误更正了,顺便检查一下串口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操作流程不科学导致的。

网友A(2021-04-29):
没问题吧,那个是对不同的管脚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吧,那个是对不同的管脚复用的吧?

嗯,可能是,去年用的,现在忘了咋回事了,手册应该有说明。

网友B:
看看手册,这种问题官方应该不会出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这种问题官方应该不会出现呢

管脚复用多映射问题,所以没毛病的,当时没想到,可以将这个串口映射到不同的管脚上。

网友C:
如果放到这里的话,确实应该是写错了,当然也可能是两个位共同配置一个功能,具体需要看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D:
注释应该说清楚到底的,没说清楚,容易让不了解真相的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