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中断怎么连续收多帧数据

楼主(2020-04-25):
我现在想用USART2接收20帧的数据求平均值,每帧数据8byte,我目前可以实现接收一帧数据,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接收到一帧数据并校验正确后给出一个确认信号,我想知道怎么来连续接收20帧数据呢?

网友A(点评):
通信协议的问题、

网友B:
开数组,定义好帧头(特征串或者用间隔超时等等)。
中断服务函数定义一个数据串计数器,用帧头或者超时来自动复位。
每个接受中断,接受一帧,按照计数器位置,存入数组。
考虑到数组不及时处理会被新的数据覆盖,所以,一旦定义的帧串完成,则数据处理出结果最好放在中断完成。
就这样每次中断同时查询是否帧串完成,然后做一个算术平均,給主函数回传平均数用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