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有modbus rtu 应用的例子吗?

楼主(2020-04-25):
华大有modbus rtu 应用的例子吗?

网友A:
modbus rtu应该是很简单的吧,配置好引脚,直接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B:
貌似就是一种建立在串口上的封包形式。

网友C:
移植freemodbus是一个选择,更合适就选uc/modbud,

楼主:
没有做过的不要说简单,我测试过,官方的串口例子,中断接收和dma的接收例子。据如果,发送方连续发数据(悠着发可以接收完整),无法接收完整数据帧。也许是自己水平不行吧!这个效果,比最基本的51都达不到,比stm32,avr 之类的差距非常大。
   有高手可以搞个例子上来,让我辈学习下。

网友D:
串口实现MODBUS协议,我只服51,没有DMA没有FIFO,超级简单实现MODBUS协议,虽然占用MCU资源多一些。
这些高级MCU,串口功能先进,不会用,就把它当51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