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PCIE总线四串口及打印口芯片:CH384

楼主(2020-04-25):
概 述

CH384 是PCI-Express总线的四串口及打印口芯片,包含四个兼容16C550或者16C750 的异步串口和一个EPP/ECP 增强型双向并口,并且还可以外加CH438 芯片扩展最多达24 个串口。异步串口提供收发独立的256 字节FIFO 缓冲器,支持IrDA红外编解码,支持最高8Mbps的通讯波特率,可以用于PCIE 总线的RS232串口扩展、带自动硬件速率控制的PCIE 高速串口、串口组网、RS485通讯、IrDA通讯、并口/打印口扩展等。

楼主:
下图为其一般应用框图。

楼主:
特 点

2.1. 概述

> 同一芯片可配置为PCIE 总线的四通道串口加并口/打印口或者四通道串口加扩展多串口。

> 提供两线串行主机接口,可以挂接类似24C0X 的串口EEPROM 器件用于存储非易失数据。

> 可以在EEPROM器件中设定PCIE板卡的设备标识(Vendor ID,Device ID,Class Code 等)。

> 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 98/ME/NT4.0/2000/XP/Vista/Win7/Server2003 以及Linux。

> 3.3V 电源电压,I/O 引脚支持5V 耐压,支持串口低功耗睡眠模式。

> 芯片功能相当于CH367 芯片加CH438 芯片,提供8 串口、16 串口、28 串口等应用方案。

> LQFP-100 无铅封装,兼容RoHS。

楼主:
2.2. 串口

> 完全独立的4 个异步串口,兼容16C550、16C552、16C554 及16C750 并且有所增强。

> 支持5、6、7 或者8 个数据位以及1 或者2 个停止位。

> 支持奇、偶、无校验、空白0、标志1 等校验方式。

> 可编程通讯波特率,支持115200bps 以及最高达8Mbps 的通讯波特率。

> 内置256 字节的FIFO 先进先出缓冲器,支持4 个FIFO 触发级。

> 支持MODEM 调制解调器信号CTS、DSR、RI、DCD、DTR、RTS,可转成RS232 电平。

> 支持硬件流控制信号CTS 和RTS 自动握手和自动传输速率控制,兼容TL16C550C。

> 支持串口帧错误检测、支持Break 线路间隔检测。

> 支持全双工和半双工串口通讯。

> 串口0 内置SIR 红外线编解码器,支持2400bps 到115200bps 波特率的IrDA 红外通讯。

> 支持外接CH438 芯片扩展另外8 到24 个异步串口,实现PCIE 八串口、PCIE 二十八串口。

楼主:
2.3. 并口

> 支持SPP、Nibble、Byte、PS/2、EPP、ECP 等IEEE1284 并口/打印口工作方式。

> 支持双向数据传输,支持最高达1M 字节/每秒的传输速度。

网友A:
可以直接和打印机相连?

网友B:
感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C:
他的案例多不多

网友D:
能挂这么多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