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液晶如何显示浮点数啊

楼主(2020-04-25):
stm32 的液晶如何显示浮点数啊,我用LCD_DisNum()显示时他给自动转换为了整形,我在网上收到了sprintf(str1,"%f",ADC1_ConvertedValueLocal);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感觉有点麻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先把浮点数扩大10倍例如:56.8*10=568,再显示(显示时例如56是整数部分,加个小数点,8是小数部分)就带一个小数

网友B(2020-07-02):
将浮点数强制转化为字符串,在LCD_ShowStrin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