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Fatfs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大家好,有段代码我想了很久不知怎么也想不出来,求解答!!谢谢!!谢谢!!是SD卡FAtfs系统测试的代码,在diskio.c文件中的一个函数: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设备物理编号(0..) */
        BYTE *buff,                /* 数据缓存区 */
        DWORD sector,        /* 扇区首地址 */
        UINT count                /* 扇区个数(1..128) */
)
{
        DRESULT status = RES_PARERR;
        SD_Error SD_state = SD_OK;

        switch (pdrv) {
                case ATA:        /* SD CARD */
                  if((DWORD)buff&3)                     //这个是判断是否4字节对齐的吧?我不懂为什么 ”与3”  的原因
                        {
                                DRESULT res = RES_OK;
                                DWORD scratch[SD_BLOCKSIZE / 4];

                                while (count--)
                                {
                                        res = disk_read(ATA,(void *)scratch, sector++, 1);  //这个又调用了自身函数,应该怎么解释其用法?这语句不是重新执行disk_read                                                                                                    函数吗?不是又要进行if((DWORD)buff&3)  语句判断了吗?这样                                                                                                    一直调用自身,下面的memcpy(buff, scratch, SD_BLOCKSIZE);语句不就一直得                                                                                                    不到执行了吗?

                                        if (res != RES_OK)
                                        {
                                                break;
                                        }
                                        memcpy(buff, scratch, SD_BLOCKSIZE);
                                        buff += SD_BLOCKSIZE;
                    }
                    return res;
                        }

                        SD_state=SD_ReadMultiBlocks(buff,(uint64_t)sector*SD_BLOCKSIZE,SD_BLOCKSIZE,count);
                  if(SD_state==SD_OK)
                        {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SD_state=SD_WaitReadOperation();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
                        if(SD_state!=SD_OK)
                                status = RES_PARERR;
                  else
                          status = RES_OK;
                        break;

                case SPI_FLASH:
                break;

                default:
                        status = RES_PARERR;
        }
        return status;
}

书本解析说:对于 SD 卡,最重要是使用 SD_ReadMultiBlocks 函数读取多块数据到存储区。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SD 卡数据操作是使用 DMA 传输的,并设置数据尺寸为 32 位大小,为实现数据正确传输,要求存储区是 4 字节对齐。在某些情况下, FatFs 提供的 buff 地址不是 4 字节对齐,这会导致 DMA 数据传输失败,所以为保证数据传输正确,可以先判断存储区地址是否是 4 字节对齐,如果存储区地址已经是 4 字节对齐,无需其他处理,直接使用SD_ReadMultiBlocks 函数执行多块读取即可。如果判断得到地址不是 4 字节对齐,则先申请一个 4 字节对齐的临时缓冲区,即局部数组变量 scratch,通过定义为 DWORD 类型可以使得其自动 4 字节对齐, scratch 所占的总存储空间也是一个块大小,这样把一个块数据读取到 scratch 内,然后把 scratch 存储器内容拷贝到 buff 地址空间上就可以了。

但我看不懂为什么  if((DWORD)buff&3) 这条语句是判断地址4字节对齐呢?而且,为什么下面又调用自身  disk_read(ATA,(void *)scratch, sector++,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