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横屏竖屏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教各位大大,问题如下
我直接在bsp_ili9341_lcd.c添加霸道触摸屏里面的设置ILI9341的GRAM的扫描方向ILI9341_GramScan()函数
void ILI9341_GramScan ( uint8_t ucOption )
{
        //参数检查,只可输入0-7
        if(ucOption >7 )
                return;

        //根据模式更新LCD_SCAN_MODE的值,主要用于触摸屏选择计算参数
        LCD_SCAN_MODE = ucOption;

        //根据模式更新XY方向的像素宽度
        if(ucOption%2 == 0)
        {
                //0 2 4 6模式下X方向像素宽度为240,Y方向为320
                LCD_X_LENGTH = 240;
                LCD_Y_LENGTH =        320;
        }
        else
        {
                //1 3 5 7模式下X方向像素宽度为320,Y方向为240
                LCD_X_LENGTH = 320;
                LCD_Y_LENGTH =        240;
        }

        //0x36命令参数的高3位可用于设置GRAM扫描方向
        ILI9341_Write_Cmd ( 0x36 );
        ILI9341_Write_Data ( 0x08 |(ucOption<<5));//根据ucOption的值设置LCD参数,共0-7种模式
        ILI9341_Write_Cmd ( macCMD_SetCoordinateX );
        ILI9341_Write_Data ( 0x00 );                /* x 起始坐标高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0x00 );                /* x 起始坐标低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LCD_X_LENGTH-1)>>8)&0xFF ); /* x 结束坐标高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LCD_X_LENGTH-1)&0xFF );                                /* x 结束坐标低8位 */

        ILI9341_Write_Cmd ( macCMD_SetCoordinateY );
        ILI9341_Write_Data ( 0x00 );                /* y 起始坐标高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0x00 );                /* y 起始坐标低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LCD_Y_LENGTH-1)>>8)&0xFF );        /* y 结束坐标高8位 */
        ILI9341_Write_Data ( (LCD_Y_LENGTH-1)&0xFF );                                /* y 结束坐标低8位 */

        /* write gram start */
        ILI9341_Write_Cmd ( macCMD_SetPixel );
}
并在ILI9341_Init()里面设置了扫描方向
void ILI9341_Init ( void )
{
        ILI9341_GPIO_Config ();
        ILI9341_FSMC_Config ();
        ILI9341_Rst ();
        ILI9341_REG_Config ();

        LCD_BK_EN;//开液晶屏背光

        ILI9341_GramScan(5);
}
可是无论我怎么改扫描方向,都是竖屏显示。想让它横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