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外部电压值不同

楼主(2020-04-25):
用430的AD12通过P6.0口测量外部电压,为什么不同的供电方式测得的外部电压值不同?

网友A:
看看基准电压一样吗

网友B:
你的基准电压不用,你应该是AVCC和DVCC共用一个电源了

网友C:
最好模拟的电源和数字的分开,要不电源波动就会影响的

网友D:
如果确定外部待测电压没变化,那一般都是基准电压变化。

网友E:
可能是不同供电方式,供电电压有些许差别,造成基准便宜

网友F:
试试AD用精度高的电压基准

网友G:
单片机和外部待测传感器采用同一电源,电压基准采用电源电压分压,这样也可以消除电源电压变化造成的影响!

网友H:
电源电压、基准电压都是影响采样数值的

网友I:
基准电压的问题。

网友J:
你使用的是什么供电

网友K:
看看你的硬件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L:
参考电压不同了。

网友M:
不同的供电方式都是什么方式?

网友N:
使用相同的基准电压。

网友O:
供电的电压一样吗?

网友P: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了。

网友Q:
MSP430的供电都是3.3V对吧。

网友P:
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