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评测】ADC+DMA

楼主(2020-04-25):
用DMA方式读取ADC,arm库都差不多,GD32E231是M23内核,具体流程大同小异!
评估板自带的例程,是读取A2,也就是ADC2通道,想把它改成ADC6(PA6),但是出了点问题,排查后发现,是因为PB2大约有2V电压,使能了ENAB,导致运放运行,所以读出数据一直是有问题的。修改后就好了。

失能OPA============================>
测量部分电路如下:
当VCC接5V时,测量电压如下:
当VCC接3.3V时,测量电压如下:

可以看到电压并不是1/2VCC电压,这是因为本身误差和两个电阻阻值的差异导致。

来看看程序:

网友A:
感谢您写了3篇评测,给您寄份小礼品,以后也多多支持二姨家哦!

网友B:
你 实际测量过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数据没有,我怀疑是你的外部分压电阻太大,ADC转换速度不匹配,造成数据波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实际测量过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数据没有,我怀疑是你的外部分压电阻太大,ADC转换速度不匹配,造成数据波 ...

对,就是这个原因,文中我已经说了,电阻选的大,就是测试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 实际测量过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数据没有,我怀疑是你的外部分压电阻太大,ADC转换速度不匹配,造成数据波 ...

请教下,您所说的转换速度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调试GD32F407的片子,也是出现ADC数据波动大的问题。也是采用的DMA模式。难道这个还跟采样速度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您所说的转换速度不匹配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调试GD32F407的片子,也是出现ADC数据波动大的问题 ...

分压电阻和采样速率没有关系。分压电阻大,容易受干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