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atfs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使用fatfs0.11版本的时候
        FRESULT res;
        LED_GPIO_Config();

        /* 配置串口为:115200 8-N-1 */
        USART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8Mbyte串行flash(W25Q64)实验 \r\n");

        res=f_mount(&fsObject,"1:",1);
        printf("res=%d\n",res);
  if(res==FR_NO_FILESYSTEM)
        {        res=f_mkfs("1:",0,0);

                printf("res=%d\n",res);
                res=f_mount(NULL,"1:",1);
                res=f_mount(&fsObject,"1:",1);
          printf("res=%d\n",res);
        }
        res=f_open(&fp,"1:stm.txt", FA_OPEN_ALWAYS |FA_READ|FA_WRITE);
        printf("\r\nopen res=%d",res);
此段代码的输出结果
这是一个8Mbyte串行flash(W25Q64)实验
res=0

open res=0

而使用fatfs0.13版本,
        FRESULT res;
        LED_GPIO_Config();

        /* 配置串口为:115200 8-N-1 */
        USART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8Mbyte串行flash(W25Q64)实验 \r\n");

        res=f_mount(&fsObject,"1:",1);
        printf("res=%d\n",res);
  if(res==FR_NO_FILESYSTEM)
        {        res=f_mkfs ("1;",  /* [IN] Logical drive number */
              FM_ANY,          /* [IN] Format options */
                   0,           /* [IN] Size of the allocation unit */
               work,         /* [-]  Working buffer */
                sizeof(work)           /* [IN] Size of working buffer */
                );

                printf("res=%d\n",res);
                res=f_mount(NULL,"1:",1);
                res=f_mount(&fsObject,"1:",1);
          printf("res=%d\n",res);
        }
        res=f_open(&fp,"1:stm.txt", FA_OPEN_ALWAYS |FA_READ|FA_WRITE);
        printf("\r\nopen res=%d",res);

该段代码输出结果
这是一个8Mbyte串行flash(W25Q64)实验
res=3

open res=3
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