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多个ADC同步采集

楼主(2020-04-25):
打算用stm32F4,有6个SPI通道,外部接6个ADC,为了尽可能同步,有一些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6个ADC的SCLK接在同一个IO上,但是SPI有各自的SCLK引脚,如何处理?是否可以直接接在MCO上或者接在同一个SPI的SCLK引脚上
2、6个ADC的CS接在同一个IO上
3、ADC的频率是20MHZ,是接MCO脚还是接SPI的SCLK引脚?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是希望6个ADC的数据同时被采集,建议SPI的时钟、数据线都各自接,CS倒是可以共用一个口。

你这里说的ADC工作频率,应该是指那个串行时钟吧,接MCO干嘛呢? 建议你好好看看那个ADC手册。

配置好后同时使能SPI,这个时间差很小了,操作寄存器的话几条指令的差异。

网友B:
这样似乎不能同时采集吧?是不是只能分阶段的来扫描?

网友B:
可能我理解的同时采集,是只有FPGA 才可以做的事情。。。

网友C:
所谓的同时采集,需要看有几个adc转换单元,假如只有一个,这时你开启6通道同时采集。其实是先采集一通道,再采集二通道的,依次轮流。假如有三个adc转换单元,还是开启6通道同时采集,这时6个通道分为三组,三组同时采集,每组两个通道交替采集。stm32 除了少数片子,大部分只有一个adc转换单元,如果对adc有要求,建议去隔壁 NXP 看看。

网友C:
补充说明,此时每个通道每次采集占一个时钟周期,这一点和交替扫描采集不同。

网友C(点评):
这是我在开发研华数据采集卡是研究的,对 stm32 adc 我只是扫了几眼手册,感觉两者很像,具体细节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希望6个ADC的数据同时被采集,建议SPI的时钟、数据线都各自接,CS倒是可以共用一个口。

你这里说的ADC ...

你好,我用的是AD7490
SCLK引脚说明:
Serial Clock. Logic input. SCLK provides the serial clock for accessing data from the part. This
clock input is also used as the clock source for the conversion process of the AD7490.
然后这个SCLK需要20MHZ,这个SCLK应该也属于SPI的时钟脚,直接接STM32的SPI对应的SCLK但是不知道如何让单片机提供20MHZ的频率(),STM32的SPI的频率只有几个可选的频率:
Select the BR[2:0] bits to define the serial clock baud rate (see SPI_CR1 register).
Bits 5:3 BR[2:0]: Baud rate control
000: fPCLK/2
001: fPCLK/4
010: fPCLK/8
011: fPCLK/16
100: fPCLK/32
101: fPCLK/64
110: fPCLK/128
111: fPCLK/2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AD7490
SCLK引脚说明:
Serial Clock. Logic input. SCLK provides the serial clock for a ...

嗯 我认为这个脚就是那个SPI通信时需要的同步时钟脚,难道一定是要20MHz吗?不一定吧。

是的,STM32这边做主的话,时钟就是你贴出的那些选项。

网友D:
用AD7606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