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设计的机器人的3D打印机

楼主(2020-04-25):
(无正文)

楼主:
    另一类是采用的喷头式粉末成型技术的3D打印机。该技术通过对每一层石
膏或树脂粉的粘合来实现,这样逐层堆积完成整个模型的打印[i }}。该技术可以将
塑料、蜡状物和热固性树脂加入到粉末中一起打印,使打印件有一定的强度,另
外它可打印全色彩原型或具有弹性的部件。

网友A:
楼主 现在还在研究3D打印机吗?现在会不会已经落伍了?

楼主:
    SCARA手臂式3D打印机的运动主要靠关节的旋转,包括大臂的旋转和小
臂的旋转。这个两个关节的传动采用步进电机和同步带的传动方式,同步带有恒
定的传动比,而且带薄而轻,具有较强的抗拉强度。打印机Z轴的升降,采用了
直径12mm、螺距2~的T型丝杠,这样打印机的传动精度较高,且丝杠的自
锁功能能防止手臂受重力作用向下滑落。
    通过对各类传动系统的比较,本设计采用同步带传动,带传动属于挠性传动,
由主动轮、从动轮组成。啮合型同步带带传动,传动相对较为平稳,结构相对简
单,性价比较高,而且能够缓冲吸振。同步带啮合处不会产生相对滑动,传动性
能与摩擦型带相比有很大的提高。
    3D打印机的性能主要由机构的工作空间和定位精度决定,工作空间如图2-6
所示。SCARA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大臂和小臂的长度,二
是大臂和小臂分别能转动的角度。SCARA手臂式3D打印机的工作空间甚至可
以超过其自身体积大小,所以它的工作空间远大于X-Y Z三轴式普通3D打印机
的工作空间。在定位精度方面,由于S CARA机器人具有良好的平面定位精度,
Z轴方向在丝杠带动下可沿导轨实现手臂的垂直上下运动。如果机械臂末端加装
柔性手腕,可以使S CARA机器人有更好的通用性。SCARA平面关节式机器人
早己广泛应用于电器装配、制造装配和机械加工等行业中,S CARA机器人深受
用户的认可,受良好口碑的影响,其需求量在不断上升。

网友A:
别搞了 3D打印机基本上都是arduino的架构!

网友A:
arduino 的兼容性 不是更好吗?

楼主:
    2、挤丝控制模块
    挤丝控制模块需要控制送丝步进电机、散热风扇和挤丝头温度等。挤丝头位
置的散热风扇是用来降低挤出机中喉管的温度,防止打印材料在喉管中的倒流现
象。
    挤丝头的温度控制是对挤丝机丝嘴位置导热块温度的调节,为了保证材料在
挤丝头中以适当的温度熔化。如果温度过低,材料挤出阻力加大,打印效果受到
影响。如果喷丝嘴温度过高,打印材料遇到高温将烧毁,烧毁的废料有可能会堵
死喷嘴。
    3、运动控制模块
    运动控制模块是将G-code指令转换成3D打印机的内部指令,再把这些指
令转换成相应数量的脉冲发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来驱动步进电机的转动,进而
实现3D打印机机械臂的空间运动,运动轨迹是根据模型生成的实体结构路径。
    4、人机交互控制模块
    人机交互模块包括SD卡读取模块和3个按键。在特殊场合下,若打印机不
能直接和计算机之间连接,为了实现脱机打印,可以将生成的G-cod。文件拷贝
打SD卡中。然后,通过SD卡读取模块即可实现3D打印机的脱机独立打印功
能。按键可以用来选择打印文件,设置打印机参数等。

楼主:
    5、其他模块的控制
    打印机系统还要对工作平台温度进行控制,加热的工作平台也叫热床,由于
FDM型3D打印机是热熔材料逐层打印的,受热胀冷缩的影响,如果打印件与
工作平台接触的部分冷却变形就可能使已打印部分模型脱离平台,模型打印失
败。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用热床的形式,对工作平台进行加热并保持一
定的温度,就可以使打印材料贴附在平台上,避免打印件脱离平台。
    另外,为了保证打印工件的精确度,在每次打印开始前,打印都要控制喷头
进行回零操作,也就是回到系统的绝对坐标系零点,这样就可以保证机械部分不
超出限位,所打印工件处于打印机工作平板的合适位置。
    对模型冷却控制主要是采用风扇的形式,对己打印出的工件表面的冷却速度
进行控制。打印喷头挤出的材料冷却需要一定的过程,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受
热胀冷缩因素影响,冷却过快会导致工件收缩变形,而冷却速度过慢,影响打印
件成型精度。打印时要根据打印材料和环境因素,综合考虑设置冷却风扇转速。

楼主:
    打印机控制部分主要包含打印机的手动调节功能、打印机参数设置、打印任
务的管理等。打印机的手动调节功能是让用户对打印机进行调试,包括各轴向电
机、加热部件等的调试,设置各风扇转速和打印机喷头的移动速度等,来为机器
自动打印工作做准备。打印机参数设置包括打印机类型设置、打印机传感器是否
打开设置等,其主要目的就是将计算机与打印机正常通信及为了打印机能正常打
印工作而设置的必要参数。
    其他功能主要包括软件升级提醒、日志功能、语言选择等功能。软件的升级
提醒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实时的将软件通过网络更新到最新发布的版本,使软件
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强大。日志功能是跟踪和记录软件的运行过程和状态的操作,
以便日后查验3D打印机的使用过程信息。为了软件的国际化发展,语言功能使
软件可以显示多种语言,比如以中文或英文进行显示。

网友B:
看看现在有什么新花样的出来。。。关节机器人的 这个 和 小鲁班 差不多啊!

楼主:
    由于3D打印机的挤丝头和热床都要处于恒温的状态,在本系统中采用加热
电阻进行加热,然好通过热敏电阻进行温度的监测,电路图如图4-4所示。微控
制器STM32F407拥有12位ADC模块,可以实时采集CTCI Temp接口的电压数
值,其中接口NTC 1和NTC2连接的热敏电阻与电阻R60进行分压,实现
CTC 1 Temp接口电压随温度变化的,且控制器ADC采集到的电压模拟量与热敏
电阻上的温度变化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具体参数可以通过温度校对标定出
来。微控制器根据采集到的电压转换成温度值,然后将这个温度值与系统设置的
温度参数进行对比并进行PID调节,由CTC 1 Heat引脚输出到两级MOS管的
Q9, Q10端口,再驱动功率管QS,当CTC 1 Heat为高电平时,就可以使MOS
导通,也就是功率管导通,挤丝机和热床的加热电阻就开始加热了。相反,若
CTC 1 Heat输出低电平,挤丝机和热床就停止加热。微控制器采用PID调节控制
加热电阻是否工作,将采集的模拟量转换成温度值,然后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形
成一个闭环的温控系统,再经过PID调控使挤丝机和热床的温度浮动保持在一定
范围之内。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学习

楼主:
最近在研究3D打印机 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