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DMA连续采集 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25):
用STM32CUBE 生成的,用的指南者,PC1,和内部温度采集成程序。

ADC配置:使能扫描转换模式(Scan Conversion Mode),
                   使能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使能DMA连续请求。ADC规则组选择转换通道数为2(Number Of Conversion)。其他为默认设置。

看了初始化 也是使能了的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2;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TEMPSENSOR;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2;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程序读电位器电压值,调也不会变,不是说连续转换模式是打开的,就是DMA会一直会刷新缓冲区数吗?
一直读都一固定值。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Value, 2);

在回调里加上重新启动,就可以了,有点疑惑,怎么一开始不会自动刷新数据,要手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