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为什么不选频率低的晶振

楼主(2020-04-25):
stm32f767 外部晶振选择,看资料上外部晶振选择1~50M,开发板大都是25M的,为什么不选频率低的晶振,干扰还少,

网友A:
主频快了,响应的外部时钟也要提高些;
你用8M也可以啊

楼主:
主频快了,可以倍频上去啊

网友A:
usb和网络有要求的

网友B:
如果开发板上有一颗用于网络的网络芯片 PHY,功能强大一点的开发板通常会有,这颗芯片通常需要25MHz的频率来驱使其工作,可以外接晶振,也可以由外部输入25M,STM32有一个管脚MCO(PA8),可以输出HSE时钟,也就是晶振的时钟,供PHY芯片使用。

网友C:
这个速度得跟上才能运行。

网友D:
使用外部16MHZ晶振

网友E:
外接的晶振默认还是8MHz

网友D:
STM32 中,有五个时钟源,为 HSI、HSE、LSI、LSE、PLL。

网友F:
216 MHz工作速度更快。

网友D:
没有使用过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配置都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F:
你要做哪类的应用设计?

网友H:
频率低了,芯片的工作频率就低。

网友I:
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J:
函数版程序,默认72M时很好用

网友K:
这个速度快应该是高精度的。

网友L:
这个大的晶振精度高一些。

网友M:
正常不是应该是8的倍数吗?

网友D:
选择外部的有源晶振更稳妥。

网友N:
使用频率低的晶振,可能需要倍频。

网友O:
使用16M晶振就能满足。

网友P:
正常来说都是使用的高频率的晶振。

网友Q:
主要看你自己对系统的要求啦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发板上有一颗用于网络的网络芯片 PHY,功能强大一点的开发板通常会有,这颗芯片通常需要25MHz的频率 ...

对于RMII接口的PHY,需要50M的时钟实现百M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