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25):
昨天还可以下载程序,今天开始也可以下载,后来下载了一个ADC的例程,后面就不能识别芯片了

网友A:
1、看一下驱动是否正常
2、确保SWD接口 PA13\PA14别被占用
3、不要动PB2
4、flash是否选择
5、要选择MM32-LINK

网友B:
编译一个官方的demo 用ISP工具下载   再用MMlink连接试试

网友C:
可以尝试用别的编程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用别的编程器试一下

试了JLINK 没用

网友C:
这玩意在 win7 上坑多,我见到很多人都翻车了,有条件可以在 win10 上试试

网友D:
我的也是在下载了ADC 基本例程后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能再下载。IDE和PROGRAMMER都是这样。可能是这个例程有错误。然后我再找了一个IO TOGGLE的例程,编译好后,用镊子对目标MCU的nRST脚短路到地,点下载后再快速拿开镊子,多试几次,终于下载进去了,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在下载了ADC 基本例程后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能再下载。IDE和PROGRAMMER都是这样。可能是这个例程有 ...

是不是程序占用了SW接口引脚。然后配置成IO口或其他功能,而非调试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程序占用了SW接口引脚。然后配置成IO口或其他功能,而非调试接口。 ...

是有可能。不过也可能是程序有问题进入了死循环,不能回应得新下载。感觉库里面有一些例程是有问题的,ADC和IO TOGGLE都发现有问题。IO TOGGLE里面的IO定义与原理图都是反的,只是例程里面没有单个使用所以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程序占用了SW接口引脚。然后配置成IO口或其他功能,而非调试接口。 ...

就是那个ADC的例程,应该不会用到SWD脚吧

楼主:
难道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