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2020-04-25):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用LM3S8962,发现好像没有实时时钟模块,只能用定时器进行操作,但用定时器有可能不准确,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还有,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A:
8962中有个休眠模块,里面有实时时钟功能,使用32.768KHz晶振实现较为准确的定时。

网友A:
其实具体使用楼主可以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比较精准的实时时钟主要看精度达到多少,就可以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不同元器件

网友C:
使用时钟芯片的
或着使用GPS这个精确的

网友D:
要求精度高的话请使用专用的RTC芯片,片内的RTC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E:
这时钟做的时候一般要求不严,使用定时器或延时程序,而精确的时钟没弄过过来学习

网友F:
一般就是采用定时器实现的,至于精度问题的就需要软件做补偿的。

楼主:
哦,我看看吧,多谢了

网友G:
那就采用外接RTC模块的形式设计的呗

网友H: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RTC的进行设计的

网友I:
这个跟所采用的时钟的精度是相关系的哈

网友J:
片内的RTC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K:
使用专用的RTC芯片

网友L:
外接实时时钟模块

网友K:
针对RTC的设计使用需要细心点的

网友M:
你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N:
不准确是时钟信号吧

网友O:
怎么可能不准确呢

网友P:
LM3S8962都没有使用过了。

网友Q: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R:
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S:
实时时钟模块是什么?

网友T:
定时器输出PWM吗?

网友U:
必须使用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