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流突变

楼主(2020-04-25):
工程用的是STM32F103.

工程用了IWDG(独立看门狗),因为独立看门狗在休眠后需要喂狗,所在加了一个RTC闹钟。现在的问题是STOP休眠后只有100uA电流, 唤醒喂狗时电流会突变到8-9mA。问一下有没有解决电流高问题的办法。

网友A:
当然最好是关闭看门狗

网友B:
唤醒喂狗时尽量快, 可以不启用 GPIO和外设初始化

网友C:
嗯, 甚至不启用 PLL 和 HSE

楼主:
独立看门狗打开了不能关,现不考虑用窗口看门狗。

楼主:
唤醒喂狗很快的。但能看到电流突变。 PLL和HSE在STOP模式是自动关掉的吧

网友D:
确定PLL和HSE都关掉了?

楼主:
嗯,如果用窗口看门狗,在关闭看门狗时是能解决电流突变的问题,但是看门狗关闭后没有对程序全程保护,现就发现偶尔会死机的问题。

网友E:
先关掉看门狗试下;

网友F:
不用的外设时钟最好关掉......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TM32F100,在停止模式下需要闹钟唤醒喂狗,停止模式下,电流有1mA左右,但是每5s闹钟唤醒时,电流会达到5mA。

网友G:
我已经把不用的clock都关闭了,除了用于中断唤醒的GPIOB的clock和复用clock。

网友H:
看门狗激活的时候,芯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功耗大点很正常。

网友I:
关掉看门狗试下

网友J:
为什么会出现死机呢

网友H:
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网友K:
唤醒后功耗肯定会增大。你要确认下开启了哪些外设及功能。
你不进STOP模式时功耗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