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从零建工程、简单OS测试、UART回声

楼主(2020-04-25):
一、开箱
今天中午收到了快递,开箱,总体感觉做工还是很工整的。上电嘀的一声,彩色LED就交替闪了起来。
彩色LED是板子的亮点之一,可见厂家用心了。

二、保存出厂固件
这几年有个习惯:拿到开发板,首先把出厂固件保存起来,这次也不例外:

三、从零开始建一个带RTOS应用的MDK工程
我用的是Keil MDK v5.29。在菜单中new一个project,名为MM32Test:
选中板载MCU型号:MM32L073PF
在接下来的页面,勾选这几项:
然后用模板生成一个main.c文件:
点击上图ADD按钮后,生成的main.c如下:
系统的应用,其实挺简单的。无非就是创建线程(即任务;以及其它系统对象),然后交给系统调度它们。
main.c只有一个线程app_main,我们复制一下,建成线程app_2、app_3、app_4,同时在各个线程里填写代码。
我们每个任务让它定时翻转LED:

/*----------------------------------------------------------------------------
* Application main thread
*---------------------------------------------------------------------------*/
void app_main (void *argument) {

  // ...
  for (;;)
        {
                LED1_TOGGLE();
                osDelay(100);
        }
}
/*----------------------------------------------------------------------------
* Application thread 2
*---------------------------------------------------------------------------*/
void app_2 (void *argument) {

  // ...
  for (;;)
        {
                LED2_TOGGLE();
                osDelay(200);
        }
}
/*----------------------------------------------------------------------------
* Application thread 3
*---------------------------------------------------------------------------*/
void app_3 (void *argument) {

  // ...
  for (;;)
        {
                LED3_TOGGLE();
                osDelay(500);
        }
}
/*----------------------------------------------------------------------------
* Application thread 4
*---------------------------------------------------------------------------*/
void app_4 (void *argument) {

  // ...
  for (;;)
        {
                LED4_TOGGLE();
                osDelay(1000);
        }
}

LED的配置、以及翻转命令,直接从官方提供的例程里复制一下:

#include "HAL_Device.h"

#define LED4_ON()            GPIOA->BRR=0x8000;// PA15
#define LED4_OFF()    GPIOA->BSRR = 0x8000// PA15
#define LED4_TOGGLE()  (GPIOA->ODR&0x8000)?(GPIOA->BRR=0x8000):(GPIOA->BSRR = 0x8000)

#define LED3_ON()          GPIOB->BRR=0x0008// PB3
#define LED3_OFF()         GPIOB->BSRR = 0x0008;// PB3
#define LED3_TOGGLE()  (GPIOB->ODR&0x0008)?(GPIOB->BRR=0x0008):(GPIOB->BSRR = 0x0008)

#define LED2_ON()          GPIOB->BRR=0x0010// PB4
#define LED2_OFF()         GPIOB->BSRR = 0x0010// PB4
#define LED2_TOGGLE()  (GPIOB->ODR&0x0010)?(GPIOB->BRR=0x0010):(GPIOB->BSRR = 0x0010)

#define LED1_ON()   GPIOB->BRR=0x0020// PB5
#define LED1_OFF()         GPIOB->BSRR=0x0020// PB5
#define LED1_TOGGLE()  (GPIOB->ODR&0x0020)?(GPIOB->BRR=0x0020):(GPIOB->BSRR = 0x0020)

void LED_Init(void)
{
    RCC->AHBENR|=RCC_AHBENR_GPIOAEN|RCC_AHBENR_GPIOBEN;

    GPIOA->CRH|=GPIO_CRH_MODE15;
    GPIOA->ODR|=GPIO_ODR_ODR15;

    GPIOB->CRL|=GPIO_CRL_MODE3|GPIO_CRL_MODE4|GPIO_CRL_MODE5;
    GPIOB->ODR|=GPIO_ODR_ODR3|GPIO_ODR_ODR4|GPIO_ODR_ODR5;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时钟配置函数,也从官方例程里直接复制粘贴。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RCC->CR|=RCC_CR_HSEON;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RCC_CR_HSERDY));//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RCC_CFGR_PPRE1_2;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RCC->CFGR|=RCC_CFGR_PLLSRC;          //PLLSRC ON
    RCC->CR &=~(RCC_CR_PLLON);                //清PLL//        RCC->CR &=~(7<<20);                //清PLL

    RCC->CR &=~(0x1f<<26);
    RCC->CR|=(PLL - 1) << 26;   //设置PLL值 2~16

    FLASH->ACR|=FLASH_ACR_LATENCY_1|FLASH_ACR_PRFTBE|FLASH_ACR_PRFTBS;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RCC_CR_PLLON;  //PLLON
    while(!(RCC->CR&RCC_CR_PLLRDY));//等待PLL锁定
    RCC->CFGR|=RCC_CFGR_SW_PLL;//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别忘记在main函数里调用LED_Init():
  SystemCoreClockUpdate(8);
  LED_Init();

最后是工程的几处设置改一下:

OK,编译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看到4个LED以不同的频率闪烁起来了。在这里我就不上效果动图了。

此例即附件中的“MM32Test.rar”

四、在工程里应用库函数
上面的工程,使用了寄存器操作。怎么使用库函数呢?也容易。
首先,从官网下载例程包,里面有一个Device文件夹,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把它复制到某个位置,比如可以直接放到工程文件夹下:

把库函数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去:

在工程选项里添加一个宏,以及包含头文件的搜索路径:

OK,现在就可以使用库函数了:

#include "HAL_Device.h"

#define LED4_ON()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4_OF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4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5))?(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PA15

#define LED3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3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3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3))?(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 PB3

#define LED2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2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2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PB4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define LED1_TOGGLE()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PB5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A,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

是不是像极了STM32的标准库?实话说,这几年用惯了STM32CubeMX,已经淡忘的标准库函数有些陌生了。

此例即附件中的“MM32Test2.7z”

五、做一个UART回声测试
然后再试一试串口。
简单地添加了一段UART2收到字符随即发出的功能。
是在UART2的接收中断里立即发出。效果图如下,代码就不贴了。
此例即附件中的“MM32Test3.7z”

六、本人对MM32的第一个体验报告就到此吧。祝愿MM公司有好的发展。

以下是上面提到的工程,3个阶段,保存成了3个压缩包:

楼主:
Win7电脑安装USB驱动时,官方提示应禁用驱动签名。方法整理如下图(来自互联网):

另外,更正一下,贴子里提到的“7z”压缩包,应为“rar”。
还有main()函数代码忘记贴了:

int main (void) {

  // System Initialization
  SystemCoreClockUpdate(8);
        LED_Init();
        Uart_Init();
  // ...

  osKernelInitialize();                 // Initialize CMSIS-RTOS
  osThreadNew(app_main, NULL, NULL);    // Create application main thread
  osThreadNew(app_2, NULL, NULL);    // Create application thread 2
  osThreadNew(app_3, NULL, NULL);    // Create application thread 3
  osThreadNew(app_4, NULL, NULL);    // Create application thread 4
  osKernelStart();                      // Start thread execution
  for (;;) {}
}

楼主:
原谅我的语气看起来像“教程”,的确是希望对刚刚接触单片机的人有一点用。高手请见谅

@wziyi :谢谢!
我感觉这挺好的呀

楼主:
据论坛体验贴介绍,此板的CAN电路有问题。收板后检查了一下,果然MCU的CAN_TX和RX脚画反了。
修复方法也不难,直接把R30、R31这两个电阻焊掉,利用电阻的焊盘,用导线交叉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修改后,测试CAN通信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论坛体验贴介绍,此板的CAN电路有问题。收板后检查了一下,果然MCU的CAN_TX和RX脚画反了。
修复方法也不 ...

还有这事,真想不到

网友B:
例子很好,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真想不到

小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