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感、电容、磁珠:EMC设计重点

楼主(2020-04-25):
电感、电容、磁珠:EMC设计重点

      滤波电容器、共模电感、磁珠在EMC设计电路中是常见的身影,也是消灭电磁干扰的三大利器。对于这这三者在电路中的作用,相信还有很多工程师搞不清楚。本文从设计设计中,详细分析了消灭EMC三大利器的原理。

  三大利器之滤波电容器
  尽管从滤除高频噪声的角度看,电容的谐振是不希望的,但是电容的谐振并不是总是有害的。当要滤除的噪声频率确定时,可以通过调整电容的容量,使谐振点刚好落在骚扰频率上。
  在实际工程中,要滤除的电磁噪声频率往往高达数百MHz,甚至超过1GHz。对这样高频的电磁噪声必须使用穿心电容才能有效地滤除。普通电容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电容引线电感造成电容谐振,对高频信号呈现较大的阻抗,削弱了对高频信号的旁路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导线之间的寄生电容使高频信号发生耦合,降低了滤波效果。
  穿心电容之所以能有效地滤除高频噪声,是因为穿心电容不仅没有引线电感造成电容谐振频率过低的问题,而且穿心电容可以直接安装在金属面板上,利用金属面板起到高频隔离的作用。但是在使用穿心电容时,要注意的问题是安装问题。穿心电容最大的弱点是怕高温和温度冲击,这在将穿心电容往金属面板上焊接时造成很大困难。许多电容在焊接过程中发生损坏。特别是当需要将大量的穿心电容安装在面板上时,只要有一个损坏,就很难修复,因为在将损坏的电容拆下时,会造成邻近其它电容的损坏。

  三大利器之共模电感
  由于EMC所面临解决问题大多是共模干扰,因此共模电感也是我们常用的有力元件之一,共模电感是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它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形成一个四端器件,要对于共模信号呈现出大电感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差模信号呈现出很小的漏电感几乎不起作用。原理是流过共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叠加,从而具有相当大的电感量,对共模电流起到抑制作用,而当两线圈流过差模电流时,磁环中的磁通相互抵消,几乎没有电感量,所以差模电流可以无衰减地通过。因此共模电感在平衡线路中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信号,而对线路正常传输的差模信号无影响。
  共模电感在制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绕制在线圈磁芯上的导线要相互绝缘,以保证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线圈的匝间不发生击穿短路。
  2)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要出现饱和。
  3)线圈中的磁芯应与线圈绝缘,以防止在瞬时过电压作用下两者之间发生击穿。
  4)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减小线圈的寄生电容,增强线圈对瞬时过电压的而授能力。
  通常情况下,同时注意选择所需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因此我们在选择共模电感时需要看器件资料,主要根据阻抗频率曲线选择。另外选择时注意考虑差模阻抗对信号的影响,主要关注差模阻抗,特别注意高速端口。

  三大利器之磁珠
  在产品数字电路EMC设计过程中,我们常常会使用到磁珠,铁氧体材料是铁镁合金或铁镍合金,这种材料具有很高的导磁率,他可以是电感的线圈绕组之间在高频高阻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容最小。铁氧体材料通常在高频情况下应用,因为在低频时他们主要程电感特性,使得线上的损耗很小。在高频情况下,他们主要呈电抗特性比并且随频率改变。实际应用中,铁氧体材料是作为射频电路的高频衰减器使用的。实际上,铁氧体较好的等效于电阻以及电感的并联,低频下电阻被电感短路,高频下电感阻抗变得相当高,以至于电流全部通过电阻。铁氧体是一个消耗装置,高频能量在上面转化为热能,这是由他的电阻特性决定的。
  铁氧体磁珠与普通的电感相比具有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铁氧体在高频时呈现电阻性,相当于品质因数很低的电感器,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提高高频滤波效能。 在低频段,阻抗由电感的感抗构成,低频时R很小,磁芯的磁导率较高,因此电感量较大,L起主要作用,电磁干扰被反射而受到抑制;并且这时磁芯的损耗较小,整个器件是一个低损耗、高Q特性的电感,这种电感容易造成谐振因此在低频段,有时可能出现使用铁氧体磁珠后干扰增强的现象。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减小,感抗成分减小。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能的形式耗散掉。
  铁氧体抑制元件广泛应用于印制电路板、电源线和数据线上。如在印制板的电源线入口端加上铁氧体抑制元件,就可以滤除高频干扰。铁氧体磁环或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和尖峰干扰,它也具有吸收静电放电脉冲干扰的能力。
  使用片式磁珠还是片式电感主要还在于实际应用场合。在谐振电路中需要使用片式电感。而需要消除不需要的EMI噪声时,使用片式磁珠是最佳的选择。 片式磁珠和片式电感的应用场合: 片式电感: 射频(RF)和无线通讯,信息技术设备,雷达检波器,汽车电子,蜂窝电话,寻呼机,音频设备,PDAs(个人数字助理),无线遥控系统以及低压供电模块等。片式磁珠: 时钟发生电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之间的滤波,I/O输入/输出内部连接器(比如串口,并口,键盘,鼠标,长途电信,本地局域网),射频(RF)电路和易受干扰的逻辑设备之间,供电电路中滤除高频传导干扰,计算机,打印机,录像机(VCRS),电视系统和手提电话中的EMI噪声抑止。
  磁珠的单位是欧姆,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它在某一频率产生的阻抗来标称的,阻抗的单位也是欧姆。磁珠的DATASHEET上一般会提供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一般以100MHz为标准,比如是在100MHz频率的时候磁珠的阻抗相当于1000欧姆。针对我们所要滤波的频段需要选取磁珠阻抗越大越好,通常情况下选取600欧姆阻抗以上的。
  另外选择磁珠时需要注意磁珠的通流量,一般需要降额80%处理,用在电源电路时要考虑直流阻抗对压降影响。

网友A:
想学EMC设计,各位专家推荐几本书看看

网友:
画pcb怎么过emi,emc

网友B:
PCB EMC分析理论基础

网友C:
利用磁珠和电感解决EMI和EMC

网友D:
EMC电感和普通电感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用多大电容或电感

网友F:
为什么加Y电容可以改善EMC

网友G:
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H:
电容滤波是有频段的,很多人以为电容是越大越好

网友B:
处理好EMC/EMI问题

网友C:
磁珠注重考虑的是阻抗

网友:
更改了pcb需要重新测emc吗

网友D:
电感、磁珠和零欧电阻的

网友A:
一本国外的书,关于讲EMC设计的书

网友G: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

网友F: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

网友H:
很多情况其电气干扰电平会超过限值

网友E:
主要是防止过补偿

网友I(2020-07-08):
如何利用磁珠和电感解决EMI和EMC

网友J:
EMC测试内容是什么?

网友K:
为什么磁珠注重考虑的是阻抗,电感注重考虑的是感量?

网友L:
什么情况会导致用磁珠比用0欧姆电阻的电气性能差

网友L:
怎么设计电容滤波EMC?

网友M:
过EMC 什么时候加差模电感

网友N:
emc 的关键元气件主要包括哪几大类

网友O:
0000电容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P:
如何解决LED电源设计中的EMC/EMI难题

网友Q:
如何设计符合emc要求的印制电路板

网友L:
磁珠为什么都是选择600欧姆的

网友R:
EMC中电容电感器件该怎么选择

网友N:
电机中加一个环形压敏电阻为什么对emc会有影响

网友M:
开关电源的输入的共模电感的感量与EMC关系

网友J:
为什么要做EMC认证?

网友Q:
触摸开关受到电网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P:
什么是尖峰型磁珠

网友O: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

网友K:
磁珠和贴片功率电感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I:
EMI和EMC电路中磁珠和电感的不同作用

网友N:
lvds的时钟线要加磁珠吗?

网友O:
磁珠和电感理论上直流电阻都为零

网友S:
电感是产生EMI的原因?

网友T:
进行emc设计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U:
emc测试,200-300m超标,用多大电容或电感

网友V:
过EMC需要求加电容

网友P:
EMc电磁炉电容多少uf?

网友S:
电感镇流器EMC好过吗

网友O:
容主要是滤波、耦合、谐振、功率补偿

网友W: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N:
电感是储能元件,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

网友V:
PCB线路板上没有X1或者X2电容,EMC能通过吗

网友L:
emc设计哪家好?